SONY CR33外接正常 屏不显

楼主(2010-07-31):
一个SONY CR33本本 开始故障进水 不触发 清理主板换单片机后开机 外接正常 屏不显   不是屏暗    重做了显卡还是一样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单片机  BIOS部分腐蚀比较严重

网友:
外接与内屏用的总线不一样,有没有查一下LVDS总线是否正常?显卡到接口是否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