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761GXM2MA 5VDUAL与D2的疑问

楼主(2010-07-31):
待机状态,图1中的Q20的G、S两极电压为0,Q20截止。D2两端电压差0.03v,D2的C极VCC_DUAL有5V电压。D2在此电路中和导线一样.
请问D2是如何能产生vcc_dual,真的很奇怪?
Q4i不产生任何电压,有什么作用?

网友:
图放大了再帖上来吧
看不清楚

网友:
为什么我不能上传图片呢?是不是服务器有问题?

网友:
在百度可以放大,为什么本站不能上传图片,网络上传图片变小

网友:
                    看不清呀

网友:
图片不行就把整个图纸发上来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05179-1-3.html
原图在这下的
富士康761GXM2MA

网友:
待机时的VCC_DUAL是由5V_SB_SYS通过D2产生的
触发后是由5V_SYS通过Q20转换而来

LZ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