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问题谁遇到过

楼主(2010-07-31):
一台benq a51e单独接电池或适配器都可以正常使用  先电池再接适配器不充电,还是由电池供电,拔掉电池就掉电了 先接适配器再接电池就可以充电,是由适配器供电 本人新手不明白到底是什么问题 没有思路啊

网友:
保护隔离的的问题吧  或者是你的电池坏了吧

网友:
换个EC 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