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基地安泰信852D为什么焊下I0芯片需要很长时间

楼主(2010-07-31):
在基地买了一台安泰信852D风枪回来,找了一块坏主板准备焊下IO芯片,先在IO芯片四周涂抹上焊宝焊膏,然后风枪温度开到380度,风量3,用852D配的2个风嘴其中的小号的那个风嘴,垂直沿芯片四周开始吹,我吹了5 6分钟芯片一点动的痕迹都没有,为什么吹不下来呀 ,难道助焊剂要用松香水吗,还是温度不够呀,求各位师傅教我一下。

网友:
你手能感觉到热吗?有些老板上的IO引脚氧化是难拆点。不要把风枪提得太高。

网友:
手能感觉到热,主板是845的老主板,风枪离IO芯片块子引脚大概有两2 毫米   3  毫米样子。我想可不可以以把温度开到450度风量3,这样吹会不会把块子吹烂

网友:
吹着没反应就温度开高一点,然后靠上下距离控制一下温度

网友:
显示温度是出风口实际温度吗?

网友:
工具是死的,人是活的,人要多和工具配合配合(多练),慢慢就会找到灵感了,基本工没有捷径,需要长时间的锻炼。

网友:
慢慢找感觉吧

网友:
出风口稍大一点,沿着芯片四周旋转加热,如果在板子下面有加温的话,速度还快些。

网友:
呵呵呵经过反复练习现在吹下IO芯片没有问题,这个东西真是熟能生巧谢谢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850D焊无铅也差不多,感觉好像热量不是很高。一般用感觉还可以,质量不错。

网友:
用大号风嘴温度350风速4 多练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