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高压板后每次开机显示器要重启才有信号

楼主(2010-07-31):
清华同方的19显示器,开始是开机亮几秒就黑屏,考虑是高压保护,原来是电源高压一体版,断开原来的高压板接一通用的高压板,如果先开显示器,后开电脑主机,显示器就没图像,必须把显示器关闭,再开就有图像了,长时间也不黑屏了  ,就是要经常重启显示器。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我同时更换另一块电源和高压板一体板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你说的没图像是黑屏还是白屏或都提示没信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