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L-19BH 5V 12V跳变

楼主(2010-07-31):
开始时上电不亮,开关可控。拆机,发现以前换过电容吗,现在电容又鼓包了,所以直接换掉。通电后发现,5V跳变,最低3.66V,最高4.98V。12V也跳变最低13.19V,最高14.56V。怀疑是反馈又问题 ,分别更换431,光耦,无变化。然后断开高压部分供电,仍无变化。203d6和开关管手里没有,所以也无法测试,如果有修理过这款机型的朋友,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大部分跳变都是电源芯片和开关管的问题,如果换了还是不行就要检查一下反馈

网友:
12V  5V 的整流二极管没有不良

网友:
用其他型号的 12V 5V整流二极管代换 开关管都换过了 还是跳跳跳。。。郁闷死

网友:
我也修了台和你的差不多5V基本稳定 12V只要带上高压就跳变,高压部分正常的,最后换了块电源板,真是郁闷,电源部份基本都检查过了,真是郁闷

网友:
代换下给电源IC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我修过一台这样的  是电源IC供电脚的那个二极管的限流电阻阻值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