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1M 开机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0-07-31):
     联想旭日C461M 的机器开机的时候,有时灰屏 有时黑屏 有时正常 ,在黑屏的时候往桌子上撞两下就正常了 ,再就是外接一下也能正常。有时在外接的时候,外接屏有时显示全面,有时桌面的内容显示一半,头一次遇到这种问题,真搞不懂是显卡问题呢还是开机芯片问题,显卡北桥集成的。求助中……
     再就是,我觉得这机器质量还是不错的,发热量不高,耗电也不多,我朋友叫我帮他卖,不知道能卖多少钱合适?

网友(点评):
显卡做了试试

网友:
BGA还没到呢 ,所以现在机器先放我这 ,等来了再弄。 不过开机正常后,还算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感觉是北桥的问题,要不重新植球试一下。

网友:
这一般是显卡的问题多一些。搞好了发上来

网友:
说到开机是 灰屏,那就是显卡问题,既然是集成就加焊北桥,不行就重植

网友:
是不是显卡虚了,看现象不是很稳定,

网友:
应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集成显卡了就是北桥空焊了  独立的就要做显卡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