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本人想研究下台式机DIY组装,不知道CPU的型号怎么区别?

楼主(2010-07-31):
    每天市场上都发些DIY装机配件报价,INTEL 的 C430 1.8G  E33002.5G E5300 2.6G 还有AMD的 我在学校的时候没学过这些,这个东西应该怎样去理解?为什么不直接说双核 几点几的 老写些这东西?……

网友:
建议还是去 百度一下吧。 这个基础的东西,大牛们懒得说~

网友:
接触你就会一看型号就明白了,如果单个介绍很麻烦的,Intel C 430 1.8G ,就是Intel Celeron 430 1.8G 的, E5300 2.6Gj就是Intel Pentium E5300 2.6G,赛扬430和奔腾E双核架构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二级缓存减掉半,Intel Celeron 一般家用也是够的,而且也非常省电。
AMD是和Intel不同的CPO生产厂商,早期的型号一般是xxxx+(3800+)单核或双核的,现在大部分的型号改为amd ii x2 250  amd ii x4 630,x2或x4代表双核或者四核,250 630代表型号,这两家cpu型号太多,最好还是多了解一下再DIY配机,因为还有兼容问题。

网友:
你去网上搜搜多的是

网友:
买本书看看吧,或在网上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