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0A不触发有待机电流

楼主(2010-07-31):
  昨天接修一台联想天逸F40A,LM393的5脚没有电压6脚有3.3V高电平,PQ1   1脚0.3V  2脚 3.3V  3脚有6.6V  之前我换过PQ1

TP0610K-T1-E3_SOT23 换成TP0610K-T1-E3_SOT23-3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代换。PACIN是高电平,用二极管档测B+对地只有0.07。

是不是B+ 把LM393    5脚拉低了?  实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第二张图里面的ACON是由LM393产生 当ACON,PACIN,还有ACOFF# 都为高电平的时候使PQ7导通来拉低PQ9  PQ10  4脚是其导通产生B+

但是这里B+也控制LM393?  这是点火回路??不明白啊

烧电路 CPU_B+ 那几颗电容非常烫手

其他地方没有摸出有烫手的地方  CPU_B+  这跟点火回路有关系吗

网友:
快来帮帮我啊

网友:
刚好昨天修好一个跟你一样的机器。是进水的机器。一开始是好的。可以触发。后来就不触发了。因为是进水。观察南桥有进水的痕迹。拿下南桥重做BGA。问题解决。你可以看下。如果你待机正常的话。可以看下KBC和南桥

网友:
点火电路。。。搜索以前的帖子好好看下吧

网友:
明显的B+短路保护
B+对地电阻只有0.07
肯定不正常呀
一路一路查B+的支路

网友:
PQ1的3脚电压也就是VIN只有6.6V也太低了吧?B+对地阻值只有0.07应该有短路。

网友:
公共点短路

网友:
楼主可以先把那几个发烫的电容换掉试试,应该是B+短路导致的点火不成功那。。。

网友:
已经解决了,维修过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4793-1-1.html

网友:
短路保护,从B+隔离开来找。

网友:
楼上的朋友是不是换南桥好了啊, 看不到你的维修结果啊

网友:
你烧出来电容烫,怎么不搞掉电容看看

网友:
点火电路的帖子论坛好多,有一篇帖子专门写的点火电路。楼主可以搜索一下。我以前也不懂这个点火电路,后来学习了以后才明白。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一台这样的机器,LM393的1脚3.2V不知对不对。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点火回路,保护了,查短路吧,正常为0.03,若为0.04就不触发呀

网友:
1我也在修这个1机子··
  也是开机就亮下就掉电了·

网友:
  也是开机就亮下就掉电了·

网友(2010-09-02):
我也遇到过 !  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