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金士顿U盘,插入灯一直闪,就是发现不了U盘。

楼主(2010-07-31):
内容如主题,   我拆开U盘,加焊两主蕊片,未果!

把存储蕊片拆掉,能发现U盘盘符,只是打不开,以为好了,把存储蕊片装上去,还是一样,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在线等!

网友:
确定焊接可靠的前提下 短接FLASH D0~D7任意两脚 在连入电脑 开始量产

网友:
存储蕊片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接两角,是什么意思?能具体说一下吗:?会不会起火啊

网友:
绝对不会起火的 呵呵 具体的你可以百度一下FLASH的脚位图看看 D0~D7 任意两个脚短接再连入电脑 这样量产工具是能够识别到的 还有就是量产工具不一定要最新的 有时最新版的不一定能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