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开机问题

楼主(2010-07-31):
接了个HP540不开机  然后加焊了KBC1070开机芯片就好  使用也正常 第2天就不能开机了  待机正常   换了个KBC1070就能开机  使用也正常 但第2天又不能开  风枪吹下开机芯片或者烙铁焊下都能使用  但第2天又不行了。。。请指教下小弟   究竟怎么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KB 或南桥晶振电路有问题了,用示波器打打看

网友:
不开机
有待机没有
电流多少?

网友:
有待机  0.03

网友:
芯片换了2个了

网友:
而且开机后用一天都正常

网友:
楼主的机器可能哪里有虚焊的地方吧?我这里有台机器hp540的3.3v和5v的电感对地阻值只有几十欧姆,不知道正常不正常那?我用3.3v和5v电压烧也没感觉出哪里短路来那。。。楼主能帮忙测下对地阻值不?谢谢了

网友:
先换衣个说不定 不稳定

网友:
楼主换了个KBC1070就能开机  你是换的全新的吗

网友(2010-09-10):
望有人来解答下,我也遇到了,待机0.03 不触发, 用风枪加热KBC周边的时候 自动触发了,   (没上电池会自己触发的)

网友:
还是把旁边的晶振换个试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io周边的某个零件不良建议对照图纸逐个排除

网友:
晶振刚换过, 还是一样

网友:
LZ  ,,,,  修好后没进行反复开关机测试吗?????????????  这种情况一定要先换阿,,,,,,, 光补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有人说下 KBC1070 的触发工作时序和条件吗?

网友:
风枪吹的面积大,用烙铁去烫ec周边元件试试吧

网友:
旁边晶震换了就好了   悲剧~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好经验,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哦,这情况我也遇到过,跟你的情况一摸一样。我干脆把EC晶震换了,就OK了。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那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