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520T ULTRA内存检测不过 跳C1<桥空焊了》

楼主(2010-07-31):
今天收到客户一张主板。AF520T ULTRA。。AM2主板。个测试点电压正常。但是检测跳C1内存一直不过。怀疑桥空焊了。但苦于无BGA。无法判定桥是否真正的空焊了。期间用手压了下。无反应。求达人指教。。谢谢了。。

顺便说下。在维修过程中。CPU坏了也会导致内存不过。我就碰到CPU原本好的。给客户试板子。用着用着内存就检测不过了。 CPU就这样废了。。。。

网友:
指教下吧。。怎么用万能表测试桥是否空焊  。。单桥

网友:
用内存假负载。打AD线阻止。

网友:
AMD的CPU管理内存,不像INTEL早期的板子是北桥管理内存,不过现在INTEL出的CPU也管理内存了!!!

网友:
恩。。我试下。。这板子满困扰我的

网友:
打AD线呀

网友:
看来是桥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表测是相当累人的   最好是用灯座看  这样来得实在些  又快  还有AM2 的板上U之前最好是上假负载 测一下CPU有没有PG  有没有复位  如果没有那么先不要上U【当然很多板是要上U才会正常的】  桥空焊 很容易烧U的  遇到过几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我用表测量了对地AD阻值。压下桥。有好几个有时候蜂鸣有时正常。。。。我那可怜的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