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池是焊死在主板上的,请问如何清空CMOS?

楼主(2010-07-31):
不少工控机板子,CMOS电池是焊死在主板上的,如果想清空CMOS,应该怎么做?请有维护工控机经验的高人和各位坛友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测量他的线是通哪里去的。。然后把线割断。。稍后接上。。

网友:
映像中 是可以用一根导线连接 造成暂时短路 就可以清空CMOS

网友:
找跳线帽啊。

网友:
最笨的办法是焊下再焊上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的提示和指点。主板上字迹模糊,跳线帽究竟是哪个拿不准哦。

网友:
英文应该是JCOMS,或CLRCOMS,或BAT(电池)吧

网友:
在SB附近找下,三针,关机状态下跳线帽上有3v电压的就是。

网友:
把南桥附近的32.768晶振短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我还没有见过呢!不知道怎么样子的,好不好弄呀!LZ的机器有没有修好呢?

网友:
周一到公司我按各位的指点再去试试,然后拍图上传汇报情况。

网友:
要是找不到清除CMOS的跳线 就把电池或者电池旁边的一个二极管拆了 一会即可

网友:
怎么就不回大家了呀!真悲剧555555555555555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