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ML 943GML 940GML 能共用么?

楼主(2010-07-31):
有个客户的945GML坏了     手上芯片不多翻遍料板只有 943GML   940GML 的   知道这个能不能共有    请高人指点呀

网友:
这三个是可以代换的,换北桥试过的

网友:
943和945是可以代用的

网友:
如果用低的换高的,如940换943则有可能会出现高端的CPU无法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个都可以互换吗?

网友:
谢谢高手们宝贵的经验   等下就把他们给杀了  哈哈哈

网友:
可以用的啊

网友:
可以代啊

网友:
945可代换943但反过来没换过,想应当可以吧

网友:
换好了给大家讲一下嘛,LZ

网友:
好像只能从高往低代换,毕竟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