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st250硬盘,分区误删了,里面的文件还好找吗??

楼主(2010-07-31):
笔记本st250硬盘,分区误删了,里面的文件还能找回吗??非常重要,请问高手有什么好点的软件吗??

网友:
恢复分区表试试

网友:
R Studio    到网上下个这个试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分区删除后,又做了哪些操作,有没有做写入数据的操作?过程叙述不明确。

网友:
重新分的区和原来的分区一样吗?如果一样就不能用分区表法,可以用傻瓜软件搜索一下,建议用WINHEX。不一样的话可以找回分区表试试,但是找不回C盘,因为C盘总是被覆盖。再对C进行傻瓜式搜索

网友:
先恢复分区表吧

网友:
我可以帮你恢复!!

网友:
可使用恢复分区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