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14脚对地短路,求思路

楼主(2010-07-31):
手上有一华硕P2VD2-MX SE的板子,插电无3VSB,查PCI14脚对地短路,usb无短路
本人刚基地培训回来,一时工作忙,没好好温习,老师教的丢了一半了,还请各位论坛的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产生3.3V的这个管子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摘掉网卡,如果PCI A14还短那就是南桥了。

网友:
下了网卡和IO1117这些  还对地就是南桥了

网友:
产生3.3V待机的管子,网卡,声卡,南桥。

网友:
拆网卡跟网卡的供电后强行上电如果南桥发烫就是南桥挂

网友:
用3.3V的有网卡,南桥,部分IO,先拆网卡。

网友:
拆网卡 不行就是南桥 ..个别主板I/O会采用待命3.3V

网友:
拆网卡  IO    在不行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PCIA14短路一般就是南桥挂了。你还可以测量南桥旁的电容看南桥是否挂了

网友:
先拆下网卡和1117 看一下  一般A14脚短路很危险的  很多都是南桥挂

网友:
感谢各位的指点,拆了网卡,PCI14不短了,上电不跑码,郁闷,继续努力中

网友:
换网卡,I/O,南桥,时钟。。。。

网友:
先拆网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