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7300GT显卡故障求助

楼主(2010-07-31):
朋友送的一块影驰7300GT显卡,拿来时上机,不开机,风扇动一下就停,由此判断可能显卡供电短路。经测,显卡金手指12V供电,对地短路,在板测GPU主供电管D456和D414,只有D456击穿,全焊下测量再测,还是D456击穿。在论坛中查得,用09N03可代替,在废主板上焊下一只09N03换上后,可以开机,显示也都正常。测GPU主供电1.35V左右,显存(DDR1)供电2.53V左右,因为没上散热器,GPU温度有点高,所以关机,上点导热硅脂把散热器装上,再次开机,进系统,发现新硬件,还没等驱上,机器就重启了,还没等显示器,显示自检信息就关机了,再开机也开不了。把显卡卸下时,摸到散热器烫手。经过测量,还是D456击穿,又换上一个09N03,又可以正常开机了,但GPU还是烫手,显存温度都正常没有过热的,不到一分钟又不行了还是原来的问题,有可能是GPU空焊吗?请技术组和各位大师指点本菜鸟,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
查一下另外的一个场管和PWM芯片可能有坏的

网友:
谢谢,我测一下。另外问一下,GPU有可能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有的场管都换了,包括显存的供电管,PWM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有没有可能是GPU的问题呢?用电源直接上电,手摸GPU超不过十秒钟,就烫手了。GPU主供电1.35V正常吧?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查上管控制的驱动信号,如果正常,GPU散热或者GPU不良

网友:
GPU 供电正常了,打一下数据线和供电的对地阻值没有短路的。

网友:
像你描述的的十有八九是GPU的问题了!!!先加焊不行的话,更换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
建议还是先看一下显卡的供电部分,然后再看看有没有掉件的,最后在考虑做一下

网友:
这个显卡,上机不进系统就可以,在DOS下也行,半个小时都没问题,只要进XP系统,温度马上就超高,紧接着GPU供电管就击穿,12V短路.主板机关.
换好供电管,测数据线和供电的对地阻值没有短路的.

网友:
这个显卡还值得换GPU吗?加焊不行就让它挂了算了.

网友(点评):
做维修技术好的不都是为了赚钱,尤其在自己掌握的技术还不是很精通的情况下

网友:
一般替换的话,上管下管一起换保险一点哦,而且换同一组的最好。根据你说的情况,一般是GPU的问题了。

网友:
检查下滤波电容,有没性能变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是为了赚钱感觉不值,我也无话可说,我只是针对故障提出故障解决方案,其它的我不管

网友:
gpu 供电 压降值在003以上可断正常!重点 检测 pwm 外围电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