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少见的毛病!求救

楼主(2010-07-31):
我的三星P1950W  驱动板坏了

我用三星943NWX  电源板 驱动板带换的

电源板是一模一样的。  驱动板屏线插口也一样  屏线也是一样的。

换上后, 换上灯 慢闪   黑屏    偶尔有时  横纹  象老式电视机横道

换上坏屏正常显示。   难道屏出问题了?   需要各位高手解决一下难题

大概时哪出现了问题,  时时在

网友:
屏线不对吧

网友:
程序不对要重新刷写的

网友:
楼上俩位,  帮帮忙 详细一点点,  我只会傻瓜式换板

网友:
意思是说,这2个板子不能直接代换,还是用通用板吧。

网友:
不是通用板

难道 液晶大屏 屏线对上了 还不行吗?  都是三星 BN41 的 驱动板

网友:
电源板可以代换驱动板需要刷过MCU才可以的

网友:
十分感谢,我的编程器是手机用的 呵呵 看来还要花时间啊 还能提供点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