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UM芯片 怎样用液晶编程器 在线刷 程序

楼主(2010-07-31):
TSUM芯片 怎样用液晶编程器 在线刷 程序   谢谢啦

网友:
TSUM系列芯片是用在液显,显示芯片,在线或离线刷的是MCU,这要看你的编程器和软件支持,目前只有25系列支持在线读写,其他很少,VGA线也要特做,一对一直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