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32 主板,不触发,摸着晶振就可以,高手帮我分析下。谢谢

楼主(2010-07-31):
求助,R32 主板,不触发,摸着晶振就可以,或用万用表笔量电压的时候也能触发,换过晶振与谐振电容, 还是不触发,还是摸着就触发,高手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清洗南桥,   加焊南桥。

网友:
取掉谐振电容
更换晶振
清洗加焊更换南桥

网友:
谢谢上面的指导,加焊南桥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