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捷波HA01。

楼主(2010-07-31):
很无奈,有一个客人来拿了一块板来,说不能开机,换电源不行,换CPU也不行。内存也一样..然后上CPU假负载,没任何电压,内存假负载也一样。之后我拿CPU看了以下,CPU阵都有些发黑了。三端稳压管待机有进5V。但是没电压输出。。
请问有达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IO加南桥开机的)

网友:
量下三端稳压的阻值

网友:
南北桥 集成的吧 我这有十几块HA01-GT的主板  不开机的 1117特烫的 换桥ok了  开机主板自带诊断卡跑马ff闪一下的 加焊桥ok

网友:
稳压管输出极对地短路了。

网友:
2楼的斑竹,我这里的1117没发烫,但是芯片本身有一点点鼓起。

我的也是南北桥集成的。- -!!!是1117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桥起鼓好多都能用 没什么问题  散热不好造成的

网友:
CPU针脚黑了,有可能是被雷击了。。至于1117芯片鼓起一点了,1117输出极对地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斑竹,不是呢,桥待机没温度,就是三端稳压管输出极对地短路了,,之后我换了一个同样是1117的稳压管,换了后,刚插电源,1117就马上发烫了。是不是板坏了,,(1117没换之前没温度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你桥起鼓是散热不好造成的
如果你确定1117是好的  你就顺着1117跑跑线看看

网友(2010-11-28):
我这有一块FF过了跑20就不动了

网友(2012-09-18):
我这也有一块,之前还可以开机,不怎么稳定,现在开不了机,FF闪一下就没动静了,BIOSS没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