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1跑55

楼主(2010-07-31):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P31的主板跑55   测供电都正常,我感觉是BIOS的问题,不敢确定,请大师指导指导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刷个BIOS不就知道是不是BIOS坏了。

网友:
你得上双核的CPU不然不跑码的
查一下CPU的供电是多少V,如果太低,估计是BIOS或者座本身引起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