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BIOS里序列号和外面条码上的序列号对应,怎样改?

楼主(2010-07-31):
内存BIOS里有一排是 写序列号的, 但我想改成和条码上的序列号一样,但一改就认不到内存,好像还有加密的一样,
有哪位知道加密的算法?

网友:
没有加密 是你不会修改吧 SPDTOOL很容易办到 可以修改成任意数字字母的

网友:
是服务器的内存,BIOS内容里可以看到序列号,也可以改成任意序列,但一改动就会认不到内存了,我想可能是加密了,有兄弟会内存加密的算法吗》?

网友:
用SPDTOOL修改之后,校验和。再写回去。

网友:
楼上兄弟,这么简单?如果真是这样你可帮了大忙了,这服务器内存3000块一条,几十条。
客户要求外面条码和里面要一致。谢谢楼上兄弟了,明天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