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15p电压不稳定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07-31):
         今天收到一块ga-8i915P的板,故障现像是能开机,但是电压不稳定,通电测试发现网卡温度极高,,以为就是这个造成的.把网卡拆了之后故障还是一样.测3.3V电压一下子只有2点几V一下子3.3跳变,5V.12V电压也是一样不稳定,,现在是不知道从何入手了,请高手指导下.

网友:
建议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这种故障。你先测量PCI的A14待机的时候是不是3.3V。
要是3.3V待机正常,开机之后ATX的3.3V变成2.X伏。多半是北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电源  不行的话  就找各供电的值

网友:
测A14脚电压3.3V待机电压和开机电压都是3.3V,测绿线开机之后电压也是0V到5V跳变这说明板在一直重启,我强制通电后测各个供电管,发现北桥供电管GDS极都没电压,其他管只有上管有电压,G极电压只有0点几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