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维LW1768A 显示器没光栅

楼主(2010-07-31):
今天接到一个立维17纯平显示器,开机正常,加信号高压正常,菜单调节正常,但是就是没光栅,测释放板,R 55V G 55V B55V  G1-34V   G2 230V  灯丝6.8v,   释放块LM2439正常 RGB S输入1.6V,前置LM1279 供电8v,LM1279用手摸,感觉温度有点高,不是很烫手,后换了个,还是一样的。请问哈   高手们  问题出在哪里啊?谢谢   !

网友:
没有光栅,你怎么知道菜单调节正常呢?
是不是能看到菜单的调节,但屏的四周不亮,如果是主这样, 加大亮度和对比度看看是什么样的现象。

网友:
查一查亮度调整电路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对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