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20机器加电不能亮机··指示灯不亮
受到警告 1#

楼主(2010-07-31):
昨天收到一台IBM的机子···刚开始拿来的时候机器可以加点。。但是不能显示···指示灯也都不亮····首先检查系统供电电路的场管没有没16V的主供电···正常···那现在说明故障不在保护隔离电路中···在检查待机电压···当测到待机线性稳压块是发现供电隔离的二极管被击穿··。。它输出的电压为1.8··正常的话应该为5V···然后我就很激动的换下这个二极管··发现还是坏的···我郁闷···是不是负载有短路啊 ···后来发现这个二极管是给键盘芯片供电的···拆下键盘芯片···5V正常···                                                      申请转正····················

网友(2011-12-21):
兄弟,这个IBM 的线性稳压块的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
平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