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现代双面256的内存条加焊后全红!!!

楼主(2010-07-31):
朋友送来一根DDR双面256的现代内存条,能点亮就是进系统的过程中蓝屏!!!后用RST检测,第七颗粒报错,加焊后全板都是红色的报错!!!请问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点评):
不要折腾哦。要不颗粒焊接短路。清理不干净。或者高温度烤报废老!DDR256都10把20年的东西哦。颗粒老化厉害高温度搞死哦。建议用价格200以上风枪或者好烙铁搞哈。

网友:
你仔细看看引脚,是不是连锡了,还有旁边的芯片有没有不小心碰上。如果没有的话,用酒精擦一下金手指再测。

网友:
可能是你加焊的时候 弄连锡了

网友:
不会吧,我换了好几个芯片试了,还是那个情况!!!

网友:
试下全部加焊下试的看看,全红的我都这样处理下不行就不修的。

网友:
应该是板坏了 ,换板的话,就不值当的修了 !!!

网友:
弱弱问下 修理DDR 400  256MB 的费用是多少?我这里是10元

网友:
呵呵,你的烙铁带电了,所以全红了!

网友:
清洗下,看看连锡了没有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一般是焊接问题啦,底板没这么容易坏,至于说烙铁带静电,虽然这个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我开始修内存的时候就是用普通烙铁,舌头碰还发麻的,焊出来的内存照样好用,另外颗粒报错要看是那种报错,不要盲目加焊,像某颗粒全红,某个地址线纵列全红,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加焊,其他情况直接换颗粒好了。。。

网友:
颗粒坏了也会全红的,拆下你加焊过的试下。、

网友(2010-09-03):
双面条都容易全红我碰到好几条了真是郁闷的很,下午考虑到焊膏的事就去买的稀料 但是刷完后发现还是全红 哎 NND

网友:
工艺上问题,培训学员都知道,清洁工作是贯穿着维修全程的!!

网友:
注意清洗。而且焊的时候 先用风枪补焊 再拖焊。这个引脚才不会虚焊。

网友:
短路的问题,从新加焊一下

网友:
一是清洁问题,二是焊接功力问题,你换了几个芯片,估计是焊功还没到家

网友:
用天那水洗吧

网友:
旱的少自然红,因为我就是那样,熟练了就不会再这种问题了,呵呵

网友:
助焊剂用的太多了 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80%是助焊剂干了之后在金手指表面形成了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