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DELL19寸 高压保护

楼主(2010-07-31):
一台DELL19寸E1909WF 开机不定时黑屏,有是几秒有时几小时,黑屏时外接灯管试机,排出灯管问题,确定是高压板故障该几采用30V高压供电,通用高压条不好改装 ,高压控制INL833GN 16脚的芯片 怀疑是高压保护 但无维修资料 想请大家帮忙看下有什么方法好处理。
芯片
黑屏

网友:
测量一下变压器的阻值,看看是不是线圈坏了。

网友:
确定灯管没问题的话 可以把高压控制INL833GN 11脚接地去掉保护 再外接灯管看

网友:
看看高压板上那2个电容有没有问题,再就是线圈了,这个芯片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
INL833GN 11脚是空脚,直接接地去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