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开机只显示开机画面

楼主(2010-07-31):
东芝笔记本电脑开机只显示开机画面,型号是Satellite A50
显示画面如下图,就一直不动了。

上次拿到维护店去修过,最后开也开不起来了。
现在现在这台笔记本报废了,郁闷。

网友:
是不是进LOGO那里不动了,要做南桥

网友:
和我的东芝nb200一样哎     停到logo不动   至今还没解决

网友:
图片传不上来,

一直就停在 东芝那个LOGO那里不动了,怎么操作都没反应了,
把硬盘拿下来也是这样,且CMOS也进不去.

网友:
您可以先试着给主板BIOS芯片进行放电,放电方法是电池取下用镊子短接电池正负极引脚即可,让CMOS数据完全恢复出厂设置等,然后看其有无变化,再就把硬盘取下看其有无变化等,也可以先换条内存开机看有无变化,如果还是那样有可能是南桥到硬盘数据传输不良等,你可以询问客户机器出现这个问题之前是否有过无规律的系统蓝屏现象?检查其外围电路如无问题,加焊或重植南桥或许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你把主板CMOS供电电池取下来放下电看看不行的话,再把光驱也取下来,再开机看是否会好?

网友:
按照上面我说的再好好仔细检查下,如果按照上面我说的那些步骤做完还是不行的话应该就是南桥了,加焊或重做南桥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好麻烦

网友:
LZ搞定没有?

网友:
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开机档LOGO一般南桥的可能性大一点。
建议你先看看USB口有没有问题,没问题考虑做南桥了

网友:
典型的SB问题,LZ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