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ebg2 有时无法加电故障

楼主(2010-07-31):
一块 intel d845ebg2 的板子,总是不定期的加不了电,按下开关键无反应不上电,拔下电源插头后再插上就可以上电了。所以以为是有短路的地方,用万用表打阻后主板电源插座各个数值都在正常范围内 没有短路 所以就不知道怎么修理了,另外,这块主板所处环境不太好,主板上一层灰 会不会是灰尘的问题引起主板轻微短路呢  请高手指点!!!!!!!
再补充一点,该机拿回来后我就把板子拆下来打阻了,没发现问题,就把电源(未接到主板上)短接了一下绿线,没有反应 保护了 该机拿来时是正常关机的 为什么正常关机电源会保护呢

网友:
这种不定期的故障大多是某些地方虚焊或灰尘过多导致   建议清扫一下主板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可以用酒精清洗一下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用吹风机  吹掉就行了  不用洗的  越洗越脏的

网友:
建议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不能加电的时候 赶忙测下待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