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EFORCE7025,nforce630a主板跑41

楼主(2010-07-31):
GEFORCE7025,nforce630a主板跑41,板载显卡不显视,这是独立显视的结果,敬请高手指点!

网友:
重刷BIOS吧

网友:
刷BIOS再测试看集显是否正常

网友:
加焊或重植北桥

网友:
建议先刷哥BIOS试下。 刷bios相对比较简单

网友:
第1行:Award公司的备用引导模块,版本1.0
第2行:版权所有,2000,Award软件公司
第3行:BIOS(基本的输入输出系统)只读存储器检测错误
第4行:检测软盘驱动器A
第五行:A驱动器错误,系统停止

希望楼主多学点英文

以上的提示信息已经很明确的表明了,该主板的BIOS程序或BIOS芯片出故障了,需要刷写BIOS程序或更换BIOS芯片。

网友:
先换根内存试试,不行的话再刷BIOS!!!

网友:
换一个BIOS

网友:
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此主板的BIOS!郁闷啊!也不知那儿能找到啊!请各位达人帮帮啊!

网友:
不知BIOS刷新,能在线刷的还是下载BIOS程序,用刷新程序刷!这个还没搞过的,我只烧写过彩电和显示器的存储数据!

网友:
先写BIOS再说。

网友:
刷BIOS就会好!!!!!!!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加焊桥吧。

网友:
提示BIOS出错了 先刷在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七彩虹的板子跑41都半都是BIOS問題

网友:
好的,等整了BIOS,结果告诉大家,到目前还没找到对应的BIOS版本!和刷新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排英文就提示了  BIOS  ROM错误  刷BIOS就OK了
41代码就是BIOS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线刷也要你进得去系统或DOS  才可以刷 你这个板进都进不出  你怎么刷?还要就是七彩虹的主板型号一般在板背面PCI槽那里都会有贴一张纸的  看一下那里  去官网找程序

网友:
请问涵山师傅:M/N C.N70GT  Ver1.4    是这个主板型号的BIOS吗!还有就是到哪儿去找这个BIOS!

网友:
我也遇到过像你发的图片的那种情况,刚开始也以为是BIOS的问题,但刷了不行,后来换了一根内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