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173问题,精英478主板

楼主(2010-07-31):
8只脚的,一边是红色5V给的电,侧边分别是2.7v内存供电,地线。然后是0.9V,最后一个也是0.95v,芯片超烫,换过以后还是很烫,内存不过,主板点不亮,精英478针的主板,是这个芯片有问题还是什么,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这个板的9173第三脚基准电压应该为1.25V 检测3脚所连接的那两个电阻有没损坏

网友:
内存供电2.7,那通过分压应该得到的是1.3左右,你量到0.9肯定不对的,查分压电阻,或是再换个RT9173

网友:
VREF端分压电阻如果正常,换掉IC

网友:
可能是IC输出的负载短路了,,查一下PDF,看看哪个元件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电压之前最好标明一下是那只脚才好给你分析  还有就是RT9173一般的板都是接3.3V  不知道你这板接5V是不是正常的   最好说一下板的型号  帮你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图
9173的工作条件 :
1脚VIN接内存工作2.5V
2脚接地
3REF开启电压  一般是由内存供电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内存电压 的一般给它
4脚输出电压接到内存槽旁边的上拉排阻上
5678脚连在一起接3.3V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是L4S5M 精英的

网友:
可能是后级短路吧  查查小的贴片电容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有无异常 ,我以前修到过电容坏引起的

网友:
7楼正解,我有个板子跟他说的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