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诊断卡无代码显示的问题,,,知道的看看

楼主(2010-07-31):
               早晨八点钟左右吧,,,收到一块七彩虹C-N73V的主板,,故障为开机不显示,测试卡上电无代码显示,四条杠,,看指示灯,-12V。+12V。+5。+3.3V和时钟信号CLK灯,,均常亮,,,只有IRDY灯,FRAME灯,RESET灯,均常灭,,由于FRMAE灯代表主设备没准备好,,先把CPU下,,上假负载测量到核心电压为0V,时钟电压0.45V,其他的电压均是1.1多V,,关机后想在开机确定 一下故障问题,,这回是开机可以跑码也正常进系统了,,,可是没过多久,,,重新启动一下问题又来了,,,又是四条杠,,无代码出来,,,估计内存供电应该是正常的,,因为刚说的,只要有代码出来就可以直接进系统亮机了,,,请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帮助我一下吗???再说一下,,这是单桥NVIDIA的英伟达芯片,,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上喇叭还不能报警呢

网友:
换内存 和显卡试试

网友:
775针的板子有的用假负载是没有电压出来的,你测0V有时属于正常。测出故障点的方法是当故障出现时,1要看诊断卡的状态,2要测关键点的电压。比如CPU,内存(很多Vcore的产生依赖于内存电压的建立),桥电压,显卡1.5V等。另外,这里是大家相互帮助相互提高的地方,不应该出现人~妖,你不装女的,我们也会回复你的问题!

网友:
我建议你加焊桥吧,桥虚焊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N73V 单桥通病  桥空焊了

网友:
加焊桥吧,用着不稳定的!!!时管时不管的!!!

网友:
用手亚亚桥试试 看看有什么变化

网友:
现在板子时好时不好。桥坏的几率满大的。

网友:
nv单桥通病。 直接上bag搞吧。百分之90都能好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复位换内存有用吗 别误道人呢 查北桥电压 VTT电压  桥空焊可能

网友:
不跑码就是CPU不工作,排除CPU坏,那就是主板了,查CPU工作条件。针对这块板子来说,加焊一下桥先。

网友:
好的,,可能是桥空焊吧,,我测了PCI的A14脚,阻值是215欧的,,要是桥坏的话,,这个脚的电阻好像是低于90欧不正常吧?!!!

网友:
加焊桥后 还有问题 在上来问

网友(2010-09-03):
这个桥如果用土炮做的话,很容易报废啊

网友:
做桥试下,还有看看座子是BGA的还是带针的,如果是BGA座子也有可能

网友:
..775 低于100就不正常了 虽然也怀疑是桥 但做维修 需要测的点 需要跑的线 也是需要做的 不能完全靠经验判断 那就太武断了

网友:
直接加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