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J

楼主(2010-07-31):
我把A8J的CPU旁边一个63B的还是一个638的电阻弄坏了。。。怎么办呀。。找不到。。。
现在开机掉电

网友:
有相连到供电芯片引脚吗?有的话可以下载图纸看下是多大的电阻,然后在料板上找一个。论坛上有A8F/J等很多图纸。

网友:
说说具体位置 我有主板可以帮你测一下

网友:
呵呵。好了。我找了个0欧姆的装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