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t字的贴片是什么零件?

楼主(2010-07-31):
就是焊接有铜丝的这两个零件 电感?保险?还是其它东东呢?

网友:
都拉到地了,是电阻

网友:
这两个东西连接的是电池的正极

网友:
什么机器上的 是电阻

网友:
那个是电池的接触点的话一般是保险

网友:
宝丽来相机上的

网友:
这两个是贴片保险,表面上的T 代表限流2A.

网友:
多谢版主 相机里的保险花样真多呀 建议见多识广的版主写个帖子给我们新手介绍一下各色各样的保险 放到置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