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1死机掉电。。电容如何代换?

楼主(2010-07-31):
今天接到一台机子,型号为东芝M211,因为天天都来论坛所以也知道此机的通病,可是CPU座那个电容怎么那么大呀?我现在手上又没有这样的电容,该如何代换呢?希望大家能指点下
cpu
掉电
通病

网友:
什么样的电容,说清楚点啊,要不发个图片来我们看下。有什么好代换的

网友:
我前两天修一个 m203 我把那个NEC大电容摘掉 并上六个 330uf的 电容好了...

网友:
可以在旁边空的位置上加几个330UF的滤波电容试试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我是加了2个330就正常了..东芝够省的

网友:
换几个小电容不就行了。。

网友:
不一定要330的 新点的板子在CPU供电的电容取两个裁上去就OK

网友:
还是东芝机好搞。。

网友:
不好搞呀,这个机子的显卡以前被别人做过了,客户拿来给我的时候还是可以显的只是会掉电,我知道这个机子有这样的一个通病,看同行没改过也没搞过CPU座后方的那个大电容,心里一喜以为是同行不知道这个问题,我加了两个330的电容上去还是不行,最后我就把那个电容取下来了,唉这个电容还真的不好取,直到把整个电容都搞烂了才取下来,又加了几个电容上去,一共加了6个330的电容,不知道有没有把座子搞出问题来现在很担心,因为客户拿来时还是显的,明天不知道该查哪里了,电流就是到1A就不动了,一会就掉电了,好像装上内存和不装内存电流都没有变化。。不知从何入手了,是不是显卡坏了呢,因为我同事拿回来就把显卡做了一下。。希望高手帮帮忙,指点一下我,让我解决这个头痛的问题,客户也催的比较厉害又是个女的,唉我说不过她呵呵,她嘴巴那是相当的厉害呀。。

网友:
电容反正越大越好。哈哈

网友:
以前也碰到你的问题,拆掉大电容,换了6个330的上去,掉电还严重。后来发现换上去的6个电容有问题,重新换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