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后的主板应该是哪里坏了

楼主(2010-07-31):
雷击过后电脑开不开机,开机的时候电源风扇不转,CPU风扇也不转,电源是好的。就是主板坏了,但是不知道主板什么地方坏了

雷击后的主板应该是哪里坏了 。  为什么不供电呢。

网友:
网卡和南桥坏的多,先拆掉网卡试下

网友:
先换电源   摸摸网卡热不或拆掉    摸摸南桥异热不

网友:
电脑根本开不开机,电源是好的 我试过了。

网友:
极有可能南桥挂掉了

网友:
网卡 南桥 电源 都看看

网友:
你说的是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吗???????

网友:
3VSB短路,坏的地方很多,可以从网卡和IO及南桥本身查起,还得查,1117低端线性稳压器的输出端是否是3VSB

网友:
查PCI的第14脚是否短路,短路则南桥挂了

网友:
看南桥烫不烫 如果烫的话  把网卡拆掉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很多都是网卡坏 南桥坏的也很多

网友:
一般网卡坏的多..

网友:
你可用万用表的分频档量网卡旁边的贴片电容  如果电容对地短路那么网卡坏了!
把网卡拆了后多半会好, 如果还没好,那么雷公连着南桥的命都收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雷打过的主板  先打3VSB的对地值 与USB数据线的对地值 来判断南桥有没有坏
    没坏的话 先把网卡拆掉试  因为如果是雷打的板网卡是特别容易坏的

网友:
网卡多一点,查一下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