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0-07-31):
一主板不能启动,用手压下电池就能启动,换过电池低座,晶振,晶振电容,当天可以正常启动,可第二天就不能启动了,不知这是那里的原因,

网友:
换南桥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电压不足不能正常保存CMOS数据,测一下主板电池是否电压偏低。

网友:
是NF的主板吗?
确实压的是电池座亮机?
首先发贴要说明故障板的型号,及测试过程,这样大家可以快速给你提出检测方案

网友:
跑线路,查一下BIOS电路与CMOS电路

网友:
是压下电池就可以触发,电池电压正常

网友:
我觉得是南桥里面 有漏电

网友:
跑下电路 有电容漏了

网友:
   我前几天也是有过修你这故障的板子,结果我是把网卡给取了才跑码,但是也不稳定。现在就叫那人给换了个新版子才了事,修的时候特郁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南桥受潮或坏引起的  此板不上电的时候用表笔去碰晶振的脚应该是可以触发的  什么 都弄了 就加焊南桥  加焊如果还不么  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桥的问题
你今天修好 放到明天问题又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