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故障判断

楼主(2010-07-31):
某液晶显示器屏幕能正常显示可是滿屏有些像水波纹类似的东西,其故障出在哪个电路部分,大楖是哪些元件?谢谢

网友:
三个字“数据线”

网友:
是显卡联显示器的数据线,还是屏线?

网友:
首先确定是不是显示器故障,还是主机?如果是接DC12V外置的话换个看看,还有数据线,里面电路供电不良都会引起。

网友:
先把数据线换了显示器放到别的主机上面看,确定问题在数据线还是显示器.然后再对应的来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