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坏,外置高压板应该接在电源电路的哪个部分

楼主(2010-07-31):
在电源电路输出端12V滤波电容之外,在原先的升压变压器附近还有二个滤波电容,是不是应该接在这里?谢谢
自己学习中,其实我没见过外围高压板,只是自己判断
电源

网友:
电路中有个跳线,把它挑掉,挑之前先用万用表测一下,把D线接到螺丝眼那。在把12V接到跳线供电的那一端(就是挑掉的那个跳线能用的那一半的那端)开关线就接到插槽那有个开关,接到那 ,就接三根线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