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双敏UN78GX的板有时会断电的问题

楼主(2010-07-31):
朋友的一台式集成显卡的机子用的2009的板没有用到1年整,有时开一两天什么事也没有,有时一开10来分钟就断电。
我不太懂硬件维修,只能认为既然能有时开一两天没事,那板应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有可能是过热,或是电源不好。加装超频三东海散热器,换正品长城350电源额定250W的,现在问题依旧。后来量他家里电压有180V左右(换过了长城电源这个是否能勿略去)南北桥集成,发热挺大,用手不可以摸太久,加小风扇,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现在只有怀疑硬件问题了,可是拿去保修,售后的人测试了几天说没有问题,我想是不是他们能力不够,查不出原因?各位老大能给个思路吗

网友:
如果还是长城挺不了180V的电压的话,看来拆我的KIEAN550W的外国电源给他试下,以这电源的性能还不行的话,我就没法了

网友:
我想是桥的问题,我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直接把桥给弄烧了,不信他不换。

网友:
话是这么说,还有二年的厂家保修,要坏它又不全给我坏完,只是有时才有的故障,真不好处理,机子是我当时在店里650元回收的,就看上能保修,现在倒好

网友:
建议楼主把主板拿出机箱单独测试 因为很多机箱开关坏了会出现这种故障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内存有关系吗?要是你的板给我修,原来是开得机的,我再把桥弄烧,我什么跟你交待呢?这样做还不是自己赔个桥,或是板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你说得对,他说有时一开机才一两分钟就断,我就没有想到有可能是机箱开关有不回位的可能,要是真不回位,是会有这情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关针 要是没复位 能等 一两分钟吗,你长按开关针试试。开都开不了机的。

网友:
是不是NV的板子,这芯片就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