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有一个八脚的IC,是什么,作什么

楼主(2010-07-31):
书上说总线信号(VGA 12脚 15脚)被接入EEPROM,经跑线是被接入了MCU,那是不是说MCU集成EEPROM??????我所说的八脚IC就不是EEPROM,而是存储器???????
如果此八脚IC是存储器的话,那么存储器又是做什么用的???????如果存储器损坏又会引起什么样的故障???????还有一
门电路
,所谓模拟开关又是做什么用的??????
这次打的字有点多,希望高人能耐心帮小弟解答一翻,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估计需要有驱动板实物图片,你才能学得会

网友:
这些基础的东西,你去买本书来看看吧,不是一下子能跟你说清楚的。

网友:
这样吧,我就想知道存储器存储的是什么。

网友:
你说的有点不清楚,,,是什么IC,你至少也要看下是什么型号呀,,,

网友:
有一些MCU 外用一个存储器来存放,里面是可以刷写的程序. 你想明白的东西不是一下子就能讲得你明白的,要有实物来说是最容易明白,建议你多看一下相关的贴子不明白 的再问.

网友:
找点资料看看吧。呵呵 不太清楚

网友(2023-02-05):
/S 408A是什么芯片,液晶显示器屏连接板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