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31):
我在换液晶灯管时都是把屏拆开取出更换,但这样太麻烦了,有的是把灯管一侧的挡垫剪开、抽出灯管、但装时却由于灯管头上的支垫挡在玻璃基板上插不进去。大家有啥好法没。最好带图。共享一下。
更换

网友:
基本、都是这种方法,麻不麻烦那是看你熟不熟练了。做熟了也不是很难。但是换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容易把灯管和屏搞坏。

网友:
有的液晶显示器的灯管能抽出来,有的不能,我自己换过一次 幸好是换好了,那屏薄得很一不小心破一点就完蛋,本来换灯管就没多少钱,要是弄坏一个屏就得不偿失了,还是换的时候仔细点就好,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了

网友:
我也是全拆,笔记本的可以剪个口子,但是容易漏光,拿锡纸贴好就行了!感觉熟了以后感觉就好多了

网友:
我也是全拆的

网友:
我也是全拆,因为换得不多,也不知道那些就是可以抽的,只要熟练加小心就没问题。

网友:
全拆吧。不要因为一时的速度,而坏了一个屏。还是辛苦点全拆吧。

网友:
全拆好一点,熟练了也耽搁不了多少时间,换灯管的时候不要分心,专心换好再去做其他事情,拆屏的时候一定要轻拿轻放

网友:
我现在灯管都不自己换了,都外修,我都换坏两个屏了,液晶别的毛病都我自己修,

网友:
还是全拆吧,等你到一定的程度,你就发现其中的窍门

网友:
我也是全拆的,换第一个灯管时就是两头的橡胶垫差点没把灯管搞坏,后来连续换几个就好多了,拆时切忌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