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Z9910GN如何去保护??第六脚接地去保护已成功

楼主(2010-07-31):
手里有如优派显示器,本来是不通电的,查出主板有问题,换上主板后,高压条也有问题,(用通用高压条可以点亮),但是不想换太多东西了,想把高压条修好,找不到9910去保护的方法,有朋友知道的吗?
论坛里有朋友说此芯片和9938用同方法可去保护,但我发现这两种芯片的引脚定义不一样,不能那样去保护啊
请高手帮看一下,我把引脚定义图传上来

第六脚接地去保护已成功
感谢参与回复的朋友!

网友:
你在10脚的电容上并联一个1N4148看看

网友:
现在一般的保护都是经过一个电容接地 的,工作原理就是当电流检测脚到达某一个值时就会 给这个保护脚的电容充电,如果在短时间内电容的电压不能降下去就会进入保护状态。看那个脚上有一个接地的电容就短路一下试试。我已经这样修好了两个机子
mp1008es去保护,把4脚接地就可以
DT8211  把第9脚接地

网友:
经本人试验,第六脚接地去保护成功!

网友:
我也加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