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的问题

楼主(2010-07-31):
IBM的问题   这个主板是IBM的 一开始是 FF 不工作  后来加焊桥 跑马了 但是从C1 跑到97 滴 滴滴   鸣叫  不亮
下面有几个图片大家看看有没有这个主板的BIOS  我没找到型号

网友:
是不是技嘉给代工的啊!!!

网友:
感觉不是桥的问题,最好重植

网友:
到IBM的官方网站去看看....

网友:
还针不知道是不是技嘉代工的   我不知道怎么查 这个主板的型号
这个北桥还行被别人做过  或被换过桥   加焊的时候有焊膏出来(我一般加焊用免洗松香水)

网友:
bios 来了。试下!
ibm蓝色775集成显卡带PCIE槽 BARBADOS ASSEM -V REV1.1(915G+FB+8712FAIXS+ICS954201BF)

ibm蓝色775集成显卡带PCIE槽 BARBADOS ASSEM -V REV1.1(915G+FB+8712FAIXS+ICS954201BF).rar

网友:
在下也感觉是技嘉代工的,接口上贴的那个标签技嘉最喜欢用了...

网友:
看BIOS芯片上面那层纸,写的是什么,一般都会有型号

网友:
对就是月饼老师的这个BIOS  我刷一下试试   有结果我会发上来
谢谢月饼老师  和各位了

网友:
还是不好使   故障依旧啊       不知道是那的问题了  滴 滴滴  这应该就是显卡没检测到啊

网友:
我发现了问题了  PCI-E 的耦合电容的连接北桥的线路有4个是对地的  断开后还是短路
开来是北桥坏了    我先拆下来从新焊一下   在看看是否 故障依旧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有这个时间了    不管结果如何   我会发上来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但愿是BIOS问题祝你成功

网友:
ibm得机子跳线跳错就是到97然后喇叭一直报警 一定要注意哦

网友:
华硕 技嘉都出过这样的板 一帮联想的也用这样的板 你就做北桥吧!!

网友:
这个板子 重新做了一下桥 还是原故障    现在客户已经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