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S-5251-2DFS电源成功修复

楼主(2010-07-31):
今天修一个戴尔电源,打开一看用料是没有得说的额定250W的电源两个大电容都是680uf的。通电测量辅助电源没有电压,辅助电源TNY268P的5脚是Vcc也没有电压,然后发现是接300V的一个1欧的保险电阻开路了。当时我就随便飞了一根小铜丝过去,一通TNY268P炸了。没有办法老老实实换了保险电阻TNY268P通电再试,TNY268P的1脚有12V了,可是4脚没有电压。顺到往前找发现是稳压二极管对地短路了,更换。通电可是还是没有待机5V。跑电路发现一个光耦坏了,就把4个光耦都量了一下,发现坏了3个。换后再试一切正常。今天得了个教训,保险电阻是不能随便省的!

网友:
我也在修这型号的DELL电源,能否告诉我主电源IC 3845B在待机时第7脚有没得到供电,我这电源是有待机5V、绿线有5V,没法启动。谢谢你先!!

网友:
7脚待机的时候是没有电压的,它的工作电压是由TNY268P的1脚提供的12V经过三极管A928供给。而这个三极管的开通和关断是由光耦来控制。所以你还是要看看后级的电路,或者是我说的这两个元件。

网友:
      我这电源UC3845B小板已有16V左右,通过一个C1815转到A1015的E极,B极就接7脚。E极对地有16V,B极为0V。小扳有两个C1815、一个1015 、一个A102,这个A1015就是一个开关吧?我没见到这电源有A928。

网友:
楼主你牛人,既然发现了那保险坏了你还飞线,电源肯定要保险的啊,不然会烧更多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