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l neo5主板不上电,点触晶振上电

楼主(2010-07-31):
精英945PL NEO5主板奇怪故障,客户拿来时不上电,对这类板 我 都是先测桥阻值有无短路,发现正常。插上电源触发无反应,测晶振两脚
电压一端1.16V另一端0.6V。这时我发现表笔接触晶振右脚 再触发主板可上电,拔下电源,主板又不上电。换晶振和谐振电容问题不解决
哪位高手指点下
我用洗板水把南桥和周围的电阻和电感等都清洗后,用350温度对南桥均热2--3分钟,冷却 问题解决。感谢楼下朋友给的灵感

网友:
南桥内部振荡器应该出问题 了

网友:
照你这么说,哪要更换南桥了?
我原来修845主板这种情况换南桥也不行

网友:
把南桥旁边的电容  全吹一下看看  我这样修好几块板

网友:
如果要换晶振拆电容都不行 应该就是南桥里面有毛病了  要是有示波器就能直接看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板最好是多放放再测看行不行   如果放久了还是不开机  那么一般要加焊或重植 南桥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输送到桥里面的,你测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是桥的问题

网友:
因为南桥里面有时钟电路,有可能是南桥虚焊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  你先观察板子外观嘛,     点晶震, 一般都是南桥受潮,  建议你先把板烤干, 再试,    不行再补NB

网友:
直接上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