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C-TVM/S上不了1G内存

楼主(2010-07-31):
这个板子很奇怪啊,667的512M内存可以上,1G的就C1了。这个板是有1代和2代的槽,一代的貌似没问题。看了基地一个朋友还能上2G的,我的怎么就不行了?求技术服务小组帮忙啊,下面白条写着MBL3Q5-A01-0201

网友:
升级最新BIOS后应该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一个最新的BIOS试试看   还有就是查一下此主板的参数  看 一下到底能不能上2G

网友:
回复 涵山 的帖子   查过了最高支持DDR2533内存,最大支持4G内存,但是为什么我667 512M能上,BIOS官网没有,我刷了本站朋友提供的BIOS还是不行

网友:
先用旧内存,进bios调低内存频率。
装新内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