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产是什么作用啊

楼主(2010-07-31):
怎么量产。量产是什么意思?我对U盘不是很懂。求各位帮忙解答 一下

网友:
哎,量产最防呆的意思是:恢复出厂设置,但是你可以根据自己对U盘的用途,量成USB-ROM或其他。你也不百度一下,我给你复制过来哈。
1. 什么是量产工具,有何作用?量是指批量的意思,即量产工具可以一次性生产出很多U盘,只要你的USB孔足够。

  量产工具是针对U盘主控芯片进行操作的由厂商开发的低层软件,作用:

  1)低格U盘

  2)生产加密盘,启用加密功能(仅支持在第一个分区)

  3)分区,可以生产只读分区,更改U盘介质类型(removabel 和 fixed)

  4)量产出USB-CDROM,此作用可以做启动光盘(仅支持在第一个分区)

  5)修改厂商等信息,制作个性化U盘(比如一插上U盘,右下角就显示"某某的U盘"或其他自设的内容)这点也常被黑心厂商利用来修改假冒U盘.

  量产工具的英文简写是MP Tool,更详细一点是Mass Production Tool,表示大量生产的工具软件

  2. 读卡器所组成的U盘能量产出CDROM吗?

  不能,也许以后会有这样的读卡器。

  3.移动硬盘能量产吗?

  目前不能,芯邦在搞,据说明年会出来。

  如果真出来这样的工具,CD\DVD销量可能要大大下降了。

  4.所有U盘都能量产吗?

  应该是的,就看有没有合适的量产工具放出。主控厂商肯定都有的。

  5.如何判断U盘主控 ?

  1) 用芯片精灵(ChipGenius)软件来检测

  2) 最准确方法-拆盘,看主控芯片(一般是正方形较小的那块)上刻的型号.

  6. 什么量产工具最好用?

  都差不多,就看熟不熟练。

  7. 使用量产工具要注意什么?

  1)不要怕,大胆的弄,U盘不会坏的。

  2)量产也有经常出错的时候,如U盘变成8M,再次进行。

  8. 量产出的CD-ROM最大可以是多大?

  不同版本,牌子不一样,我的4G的ICREATE的可以量产出1G多点。这个技术指标开发商不透露。

  现在有些主控已经可以量产DVD了,可以达到4G

  9. 量产工具版本越高越好吗?

  不一定,还要看是不是支持你的U盘的类型。

  10. 量产出的CDROM启动兼容性、速度怎样?

  新主板几乎都可以,老主板有的USB-HDD或USB-ZIP都不行,但CDROM可以;如果主板支持USB2.0且打开“high speed”,U盘也支持USB2.0这个启动速度是很快的,用来安装WinXP就是一例

  11. 不同的量产工具为什么不能通用?

  主要区别在于不同厂家的主控芯片都有其保密的指令与函数,没法通用。

  12. 为什么有的CDROM要以启动2次才可以成功

  这个,有请高手研究,说到这里,涉及到了BIOS内容,不同BIOS的处理情况不一样,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专家。当年BINBIN等CRACK VISTA的时候,BIOS专家出面,解决了不少问题,当然是针对AWARD的,至于AMI的,还没有这样的公开程序。如果从BIOS层面解决对 USBCDROM的识别问题,就太好了。

  13. 从哪里可以得到量产工具?

  1)从U盘厂家网站,一般主控开发商都给他们主控的。

  2)从数码之家网站下载,更新很快,相当齐全

  3)搜索网络,包括网络和这里

  4)打电话或发EMAIL要

  14. MP3、MP4等设备可以做启动盘吗?

  硬件基本差不多,都可以的。一般只能做USB-HDD启动

  15. 量产成CDROM后,剩余空间怎么用?

  剩余空间会被识别成为一个独立的U盘,可以做成fixed盘,进一步分区;也可以为removable盘。剩余空间可以用来作启动,也可以当成普通U盘储存文件.

  16. 量产工具可以在VISTA下运行吗?

  目前不可以,在VISTA下会存在各种错误。

  17. 如果测试量产出的CDROM成功了?

  好多人量产完成后用几台机器试都无法启动,怎样确定是否成功呢?很简单,用虚拟机,启机时选择CDROM先启动就可以了,如果成功则量产没有问题

  18. 关于CDROM的一个启动问题

  碰到一个主板,首次USBCDROM启动没有问题,可是第二次,就不行了,停止了,说什么没有系统。解决方法就是在BIOS的BOOT顺序时重新设置USBCDROM为第一启动,保存一下BIOS

  19.为什么量产工具不认U盘或量产时出错.

  如插上去量产软件中没反应,或显示"下载代码时发现错误".有可能是量产工具与U盘主控不对应,建议拆开U盘看主控型号,重新下对应的量产工具.

  如显示"闪存ID不符合" 之类的错误,建议下载更新版本含有新出闪存代码的量产工具.

  20. 量产失败,无法用软件补救怎么办?

  接到电脑上短接Flash芯片(一般是第29和第30引脚)直到电脑认出.

  用专用工具修复.

网友:
量产是工厂用专用的软件将闪存芯片大量生产成用户使用的U盘,量产可以做成形式各样的U盘,最实用的就是将U盘分为两个区,分区1是只读的USB-CDROM,大小取决于光盘镜像的大小,比如放一个XP的安装盘,现在很多机器都支持USB-CDROM启动。分区2是可读写的磁盘,容量是U盘容量减去USB-CDROM容量剩下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