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G W1942SP液晶MCU程序

楼主(2010-07-31):
刚接电源时能开机。显示到LG的标志后就黑屏,所有键盘失效,怀疑程序损坏,特向各位求此程序!

网友:
是不是高压保护了,我都遇到2台LG1934的液显用一会黑屏,有时用一天都没事,等出了问题后在开闪一下就黑了,最后查出来是灯管2头没有套热缩管(应该是时间长了灯管之间打火保护了),套上热缩管后用了好几天都没事了,

网友:
我这几不能用。。没无信号输入的提示的。只显示到LG标志后就不动了。一会儿就变成什么都没有。任何按键都没用

网友:
到这里看一下有没有
引用 网友A:

谢谢,找到1942S的,不知道跟SP的一样不